有没有大神见过这种波形的? 求助

楼主(2018-01-06):
此款机器HP V4
装系统正常,有的时候蓝屏——每次的蓝屏代码都是EA
打开测试显卡软件立刻蓝屏,代码EA
下图是显卡供电电感后端波形,有没有大神见过这种波形的?
目前更换过芯片,以及电感后端滤波电容,波形没有任何改变——————————以下波形为(独立显卡)供电波形

网友A:
波形是正常的,显卡供电 CPU供电都是SVID调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正常的,显卡供电 CPU供电都是SVID调节的

显卡是调节的?
请问,芯片哪个脚是传输调节信息的?
这是独显显卡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调节的?
请问,芯片哪个脚是传输调节信息的?
这是独显显卡的供电

我没看你图纸,有些新的芯片是SVIDDAT SVIDCLK  或者VID 老的芯片D0 D1 D2...,你测显卡及CPU的波形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你图纸,有些新的芯片是SVIDDAT SVIDCLK  或者VID 老的芯片D0 D1 D2...,你测显卡及CPU的波形都是这 ...

哦,学习了
刚注意这个事情,以前都没注意

网友:
内存呢     虽然说的多余     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网友:
波形确实正常啊,要多测试修到的主板的各个正常波形,以后就会明白了

网友:
呵呵,这能说什么呢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是由显卡或者显卡驱动引起

网友:
以前和楼主一样以为这波形有问题,那时候纠结了很久,后来用好板对比才知道这波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