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什么管?

楼主(2018-01-06):
红圈是什么管,旁边是万代7752,大神请指点。好的是n沟,接地。烧掉的管子d极接公共点,s接电感。

网友:
接地的话是下管,不接地就是上管。PWM电路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N沟道mos管,料板上到处都是

网友:
本来有板层短路,是不是要刮掉,飞线?好的那个7752是n沟。谢谢指点

网友:
有点危险哦 。。 你上面那个是CPU ?? 搞不好烧报废就 老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