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刷机报错4013,4014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06):
如题,接到一台iphone7 128G,一开始刷机报错4013,以往经验认为是硬盘,换硬盘写好底层后刷机4014,原机硬盘在测试架上刷机通过,基本排除原硬盘损坏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是CPU到硬盘的线路有问题或者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硬盘拆了查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