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avilion g4白屏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8-01-06):
         机器型号:惠普pavilion  g4

板号:DAOR13MB6E0
REV:1.0机器故障:开机显示白屏

维修过程:机器一拿到手,打开一看是白屏,先换了个屏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屏的问题是白屏排除,换了屏线,还

之后,打开图纸测量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LVDS电路

结果发现L4阻值为0V,然后又去测量Q5的第2脚,阻值也为0V;
Q6的第2脚电压3伏,拉低了Q5第2脚,所以此时Q5是一个截止状态;

因为Q5是一个N沟道的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所以判定Q5被击穿了,立马把Q5换掉了。

                                最后                                    完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