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全系列硬解

楼主(2018-01-06):
iPad2 iPad3 iPad4 iPadmini1大家都知道把序列号改个无ID的就可以
iPadair ipadmini2 ipadmini3(也就是A7的)重点:先用果快查询查一个无ID的mini3的序列号(DLXNQ***G5V3暂时只知道支持这一系列的序列号可以激活)中间3个随便你数字或者字母或者数字加字母,然后再查询WiFi码和蓝牙码,把查询的序列号和WiFi码和蓝牙码写入进去在刷11.2以上系统用爱思激活就可以了 (暂时可以正常刷机升级等,后期会不会封就不得而知了)
ipadair2 ipadpro ipad5(新款不是air)iPadmini4 同上只是是用无ID的iPad4(全系)的序列号
自己不想去折腾就花50毛爷爷去买个序列号带WiFi蓝牙码的就行了

网友:
买回来的序列号以及WiFi蓝牙码会不会被封的风险?

网友A:
mini2 插卡版可以这样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2 插卡版可以这样解吗?

可以先把版本识别电阻去了,在写iPadmini3的序列号和WiFi蓝牙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版本识别电阻去了,在写iPadmini3的序列号和WiFi蓝牙码就行了

ok。。。。 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版本识别电阻去了,在写iPadmini3的序列号和WiFi蓝牙码就行了

如何能查到该IMEI的蓝牙和WIFI 码?

网友A:
IPAD MINI 2 插卡版 可以用ipad mini1 的无id 的序列号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mini3  用mini2无id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 2 插卡版 可以用ipad mini1 的无id 的序列号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mini3  用mini2无id的呢?

写其他的序列号会激活不了。。。。。

网友:
支持   可惜不能加分啦

网友(2018-02-09):
能保资料解   吗

网友:
IPAD4刷机以后还能改吗??????

网友:
看来还是难不倒各位大神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建议设置高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版本识别电阻去了,在写iPadmini3的序列号和WiFi蓝牙码就行了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同问:买回来的序列号以及WiFi蓝牙码会不会被封?

网友(2018-03-30):
请问 iPad2 iPad3 iPad4 iPadmini1把序列号改个无ID的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
去哪里查对应的wifi蓝牙地址呢??

网友:
这个很有用,不错不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