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纠结二修改集显,8528axa\FXA通用

楼主(2018-01-06):
华硕笔记本一个,拿来的时候一看是A10的双显卡笔记本,第一时间想到估计又是显卡虚焊

通电发现故障时关不了机,无限重启,就是强制按开机键才能拉低,松手后涛声依旧,每次电流都是1.2A左右不显示,好吧,拆开看看

板号丝印:X750DP REV2.0,

实际板号为贴纸板号:X550DP

发现显卡被修过或者换过或者重植过,先打值显卡上的电容,没有短路,就先放过了显卡,去看其他地方了,先处理无限重启吧

无限重启发现断开开关到EC依旧,断开EC到桥依旧,AMD单桥一直不让人省心,网上一看AMD单桥才40块,这种2修肯定得报个换桥的价格了,不然都不怎么想搞,定了个桥回来发现涛声依旧,无限重启,好吧,找了个8527FXA的EC替换掉AXA的EC发现不重启了,当时那个激动啊

然,并LUAN,不重启了但是好像没有跑码,拆掉内存发现果然

刷个BIOS,然后发现电流飙到2.5左右,当时没接屏都感觉要亮机了,然,接屏发现无显示,外接无显示
在网上下了N个BIOS发现都电流2.5感觉要亮机就是不显示,结果竟然有一个突然就刷亮了,但是问题是客户原机WIN7,这个BIOS没有传统模式,以为就是BIOS问题,论坛上下了N个BIOS,都不亮,就这个能亮,但是不能正常使用,没办法,华硕的BIOS都是看贴纸的,但是论坛绝大部分发的是丝印板号,不知道那个能用,去淘宝买了个工厂的,一会传上来贴纸是X550DP独显集显通用

发现刷了淘宝买回来的BIOS还是2.5不显示,心想肯定与BIOS无关了,刷回原来能亮的那个BIOS就下班了,第二天上班发现又不亮了,好的,觉着应该是显卡100%了吧,好的上家动过显卡,看看能不能改集显吧,论坛找经验发现乱七八糟的没有能确定改好的,那就先拆掉显卡,这个属于交火类的显卡通道应该都是有连接通的,就看有没有其他程序的识别吧,如果没有应该可以直接拆独显直接用集显的

上BGA发现显卡220度就可以推动了,说明显卡是上家充值过的或者换的无铅的,直接拆掉

没错,刷工厂BIOS,直接拆掉独显,上电发现电流2.5,更肯定了独显坏的猜测,插外接,重新触发,外接显示,接屏,果然也是显示的,毕竟被搞过不想节外生枝就用集显吧

进系统发现一切正常使用,下了个LOL打了块两天
帧数最低特效稳在80-90帧,APU内置GPU性能相当于630-640显卡的性能,一点不卡哈哈哈,咦,M B什么鬼,最强王者???????是不是传错了

哈哈,好了,分析一下这个本子维修的几个点,原故障应该是EC问题,EC坏导致无限重启,上家比较菜,看见AMD就往死里怼显卡,并且作为三板斧BIOS肯定是被他刷过了。这就是此机器的故障还原了

大家记得加分,我的工厂级别BIOS会附上,并且附上购买图片,让大家下的安心,如果贴纸是X550DP,刷过此BIOS不亮机千万不要在怀疑BIOS有问题了

华硕主板不以丝印为准,只以贴纸为准,再次重复一下,希望大家上传BIOS写清楚点,让维修变得更省时,下面是BIOS购买记录图,时间是2018.1.4:
图1:

图2:

图三:

各位大哥,各位老板,各位同行,又没下载分了,你们懂得,谢谢了

网友:
我擦,BIOS怎么上传不了
,占个楼,发BIOS

网友:
我说你这也太猛了,这么强悍 学习

网友(点评):
大家都叫我猛男,这个连你也知道了

网友:
我说你这也太猛了,这么强悍学习 主要理论要强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啊 学习了

网友A:
                   这机器经常修烧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错不氏

哈哈,也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经常修烧屏线的。

这机器修的不多啊,没修到几台AMD

网友C:
哇,这机器还能改集显吗??

网友D:
amd交火类显卡,还有你的段位很菜啊,笔记本玩游戏不卡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md交火类显卡,还有你的段位很菜啊,笔记本玩游戏不卡蛮

我擦,你从哪里得知我的段位,(*/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这机器还能改集显吗??

直接拆,连招呼都不打的,瞬间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你从哪里得知我的段位,(*/ω\*)

不取王者2的段位难道我看不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你从哪里得知我的段位,(*/ω\*)

懂得真多,这就让我很尴尬了,不过我也是4000场的老司机了,你懂得

网友:
改集显,怎么改的 ,没有过程吗                                                   ???

网友(2018-05-04):
这样都能搞,,,,没有什么修不好的机子了

网友:
这很详细啊,修exile。。。。。。。。。。。。。。。。。

网友:
不知道AMD的掉电 用示波器抓和Intel的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