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维修创维24E5CHR液晶电视一台 已解决

楼主(2018-01-06):
维修创维24E5CHR液晶电视一台
故障描述:
不通电!
拆机,测量了一下开关管7N65,发现损坏了
更换7n65故障依旧
这种现像应该要连控制IC一起换掉才行
控制IC是个小六脚的73E23a
一起换好,上电,有显示了
但是变压器吱吱的响
由于本人没什么理论,只能用笨人方法
通过用万能表测量
把周边所有的原件全断开测量一遍!
发现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更换上去,通电OK
机器修复
此贴送给那些跟我一样没什么理论的维修兄弟们,修开关电路没有理论不可怕,只要你肯花时间,就一定能搞好,呵呵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就是经验第一,理论第二,先最基本的三板斧下去再说(特别是针对相对简单的开关电源来说,工用品和军用品另说,民用品就要求效率第一)

网友:
开关电源不排查仔细了,就可能听响了

网友:
知道换6脚芯片,还新手。。。。。。。

网友(2018-02-22):
这种六脚芯片电源板,有时修的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