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开机黑屏

楼主(2018-01-06):
索尼出现Windows欢迎界面后无限黑屏
故障如图所示

按下control+ALT+delete,进入安全界面的快捷键命令,无论在任何软件下何时按下此快捷键,此命令均有Windows操作系统来接收并执行。

选择启动任务管理器寻找explorer,未发现Explorer进程。

重新建立Explorer。
至此收工

网友:
VGN-CS机器,当年这主板可是卖1400大洋啊.这种故障就是系统问题.大不了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给explore删掉了?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开机无桌面,安全模式应该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判断为杀毒软件安装过多,或者explore被杀毒软件给XXO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