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蓝屏修复不用重装系统

楼主(2018-01-06):
一般的系统蓝屏除硬件以外的,大部分都可以修复
进PE左下角开始菜单 ,引导修复系统装在哪个盘就修复哪个盘。
还有如果不行就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应该就可以进系统了。
不谢。
显卡
重装系统

网友:
那万一进安全模式也蓝屏呢?pe也不能进,你怎么卸载?

网友:
你这个方法其实就等于“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
注意查看蓝屏代码才是关键,因为蓝屏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引导修复可以搞蓝屏吗

网友:
学习到了一项新技能,但没有用

网友:
分享快乐 谢谢 互相帮助分享快乐 谢谢 互相帮助

网友:
来自: 中国
系统启动不了引导修复可以,蓝屏就不行了。

网友:
这样只能解决一部分的电脑,还有一部分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经验告诉我,只能解决极小部分电脑

网友:
重启就好了,不过还会蓝屏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没用的 蓝屏的问题很多 你这个!!!!!

网友:
注意查看蓝屏代码才是关键,因为蓝屏的原因太多了! --确实。楼主这样的说以偏概全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硬件问题 系统很少蓝屏

网友:
蓝屏原因非常多,楼主的贴子只能解决因为驱动冲突引起的蓝屏,个人觉得还是多研究一下蓝屏代码比较好。新机器一般蓝屏是软件原因,有些用的有些年头的机器大多就是硬件原因了,硬盘、内存原因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蓝屏用引导修复?楼主能修好?真是逗我们玩。。。。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蓝屏都适用吧?

网友:
表示楼主这个帖子是水贴,这个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在。这个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驱动问题引起的

网友:
蓝屏具体haiya还要看错误代码 有一些 必须做系统

网友:
蓝屏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有系统的原因,有BIOS设置引起的,当然也有硬件原因引起的。

网友:
需要查一下蓝屏代码吧 一般蓝屏做系统就好了 d1 f7 windes错误可以一到修复一下 直接开机

网友:
蓝屏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有解决问题的工夫,重装系统早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