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修液晶电视机大神.

楼主(2018-01-06):
修到一台叫panda熊猫的电视机    37寸   型号l37k01m
故障是不开机,拆开发现12v出来滤波的电容鼓了,拆掉换上还是开不了,测量5v待机正常
关机状态开启就出来了但是12v  24v   无输出    后来我用镊子把提前出来的开启接地  接了几次就开的了  过了一会再开就不行,请问下液晶电视机没开机前只有先出一个5v的待机电压吧?     但是这个我还没按开关开启就出来了     12v和24v出不来   把提前出来的开启拉低几次就开的  该怎么修  ???????

网友A:
液晶电视先有5V待机。供电给CPU遥控开机。CPU反回控制信号控制主电源24V   12V   和 PF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先有5V待机。供电给CPU遥控开机。CPU反回控制信号控制主电源24V   12V   和 PFC电路。

谢谢指导    已经修复   电容下面有断线导致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