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A1465电流上到0.22维修

楼主(2018-01-06):
机型:A1465 13款 板号 820-00164

故障:开机电流上到0.22左右   不显示

维修:拆机未进液或烧痕迹

通电测试  L7095  PP3V42_G3H              3.42V  正常

L7560  PP3V3_S5_REG_R      3.3V    正常

L7520 PP5V_S4RS3               3.3V    偏低

L7430  PP1V2_S3                  1.2V    正常

L7630  PP1V05_S0                0.14V  偏低

剩余VCORE和集显电压均为出来

L7520  5V电压只有3V左右 而5V出去后给L7630的供电芯片12脚

提供主供电  偏低不足从而导致1.05V VTT偏低

3 5V待机芯片为TPS51980A   换上去后情况一模一样

将芯片的开启供电 都量个遍 都未无啥异常

想来想去 也只有反馈上的问题了

换掉其 反馈电阻R7520  R7521

通电 开机亮机  收钱

最后   的 最后    加分 谢谢

 会员5048722元2022-12-1 12:47
 会员4843792元2022-11-26 16:09

网友A:
真是不错,苹果

网友B:
                         这么快修好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修好不错哦

加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苹果

加分  加分

网友:
厉害,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
真是不错,苹果 .
真是不错,苹果

网友C:
现在也只有修小白才能唤醒我们了····························

网友:
学习到了经验

网友:
好嘛,以前遇到个没修好给同行修了。。。。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这个机器进水的多

网友:
楼主,是电阻阻值变了吗???

网友:
5v电感,只有3v,居然没欠压保护,不应该啊

网友:
楼主机器修得6,不过话说这机器是5代的,按照苹果的定义来说是14年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只有修小白才能唤醒我们了····························

同行  收了350

网友:
这机子修得6,恭喜楼主吃票子了!

网友:
昨天啃个进水的苹果    烘干就好了   都不好发帖的

网友D:
技术不错,应该能收500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应该能收500以上吧…………

同行的 机器 受不了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 机器 受不了那么高                                                                           ...

我这也是一般维修同行3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