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110-15ikb换屏不亮

楼主(2018-01-06):
一个联想 ideapad 110-15ikb笔记本超薄的屏碎了 本以为换个屏不就好吗  换上新屏死活不亮一直是黑屏  我又发一块新的还是一样 这是原型号   这是新屏的型号  是屏不通用吗 还是联想又保护    谁遇见过吗               补充一下换的新屏开机时屏是有反应的像是要显示了但是背光不亮似的

网友A:
屏码片换上,,,,,,,,,,,,,,,

网友B:
不会是暗屏吧,找多个型号的屏换试试

网友:
不兼容,码片调换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能要刷码片哦。

网友:
这种的是不是原来屏幕上面有码片啊 用编程器把新屏搞一下

网友:
原屏后面的码片换上去 个别电脑挑屏

网友:
联想的调屏,刷屏上程序·····················

网友:
30针EDP屏,好像就没有码片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码片换上,,,,,,,,,,,,,,,

这个貌似码片的东西换了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暗屏吧,找多个型号的屏换试试

换好几个了  都不亮 就原来的亮 原屏上别的本子也不亮

网友:
这个有图纸没 今天刚接了一款这机器  上屏不亮 外接亮

网友:
很明显。这个机器是挑屏幕的。。。

网友:
在顶一个一模一样的的 试试

网友:
不行了,楼主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普分高分?分辨率错了就会这样,或者是码片资料,就这两个了

网友(2018-02-05):
这个好了   原屏是普分的 我发的是高分的   这个机器是不通用的   在别的机器上不论上那个都好用这个机器就不好用

网友:
你是不是带电操作烧保险  暗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