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0经常开机跑码停在62,集显供电没有产生的故障

楼主(2018-01-06):
板子是技嘉GA-H61M-DS2 REV2.0
后面的REV 2.0可能很多人不会找,位置在主板的左下角。
即使同型号的,如果REV版本不一样,主板的芯片、布局可能都不一样,自然BIOS也不能互换。

这个板子的故障是大部分时间开机正常,10次有1-2次开机会跑码卡在62,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代码?
因为我有这个神器啊

可以直接插在主板的PCIEX槽上(目前仅仅技嘉支持)。

此时,主板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正常了。

官网下载的BIOS,版本有F7  F8,原板版本F4(虽然BIOS里么有QFLASH 升级功能,但总是提示错误,我就没有试成功过一次)
于是直接将下载的BIOS解压,拷贝到U盘里,启动到DOS界面,直接运行里面的AUTOEXEC.BAT就可以顺利的升级BIOS了。
再开机测试了几十次,终于正常。

有人说解压出来的BIOS文件不能直接编程器刷到芯片里,我没有试过。

网友:
官网的BIOS,我就不用发上来了,大家自己下载即可。下载下来的是一个自解压程序包,不能用鼠标左键双击运行,而要用电脑里的解压软件解包。
解压的时候,有鼠标右键点一下,然后用RAR或者类似的压缩软件打开,然后解压到文件夹里,就能看到3个文件。
其中有一个AUTOEXEC.BAT,在DOS下直接运行它,就可以升级主板的BIOS了。。

这个方法甚至可以从高版本降低的低版本,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