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

楼主(2018-01-06):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南桥进水 我定了一个南桥换上后 按开机键 指示灯亮几秒 接着就不亮了!于是又加焊一次南桥还是这样 求助这一版哪里问题

网友:
最好的南桥拆了处理下

网友:
详细写一下,换桥后加多少电流,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指示灯亮几秒.如此看来.应该是缺电压.才会如此的

网友:
进水的板子 还是找下图纸 按照时序按部就班的查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还是先处理好进水的地方!

网友:
电流啥的 也没说清楚  这样不好帮你哦

网友:
电压正常??

网友:
所以呢,电流多少呢,南桥旁有没有腐蚀掉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