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1-06):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机器型号】:A1278

  【主板板号】:J30  820-3115

  【故障现象】:电脑开不开机 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过程】:

  机器接电源按开关故障现象触发电流到0.8A掉电,拆机检查发现主板客户修过,如图4-1、4-2所示主板很多焊膏,并且CPU、桥等芯片都加焊过,经观察主板发现有进蟑螂腐蚀现象。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分析引起掉电可能有:如图4-3所示ISL6259充电芯片17、18、27、28引脚的电流检测、如图4-4所示EC缺少PP3V3_S5_AVREF_SMC供电,尤其ISL6259电流检测引脚,特别容易出问题,是个通病。开始排查故障,测U7000充电芯片ISL6259电流检测无异常,测EC供电PP3V3_S5_AVREF_SMC没有,PP3V3_S5_AVREF_SMC供电由如图4-5所示。

  U5010的8脚产生,断电打值短路,主板是有腐蚀现象的,先排除由腐蚀引起的短路。经排查PP3V3_S5_AVREF_SMC电压上的电容,发现C4920有明显的腐蚀现象,把C4920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如图4-6所示。

  接电源电流有明显跳变,有苹果开机声音,装机测试发现不显示,经观察发现背光电路保险F9700已腐蚀损坏,把保险接起来,并把背光供电阻值排查一遍无异常,这个背光供电阻值一定要测一遍,不然容易造成二次故障。

  后面装机测试各种功能均正常,最后上一个测机图如图4-7所示

主板图片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ISL6259充放电芯片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EC  D2引脚PP3V3_S5_AVREF_SMC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U5010产生PP3V3_S5_AVREF_SMC供电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C4920腐蚀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测机图

苹果A1278笔记本电脑开不开机触发掉电维修

苹果笔记本触发掉电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79-1.html

网友:
进水的全加焊一遍,呵呵,好在没有干死

网友:
竟然没有换南桥,这个上家要差评.胶都没有去.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2018-04-27):
看见 下面 那个二个女孩的 测试亮机 图   就 知道  是   迪拜工程师的 作品了。。 在 修行 杂志 经常看到这个测试视频,哈哈   哈哈

网友:
想不到 迪拜 修电脑的  三板斧的人也多了, 几个BGA芯片 都是 焊膏i

网友: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A1398 820-3332-A  无进水。故障现象:用可调电源 插上 绿灯亮 转 橘红色 ,充电正常开机 都正常。但是用原装的电源 无供电。电源接口 0V ,用电池依然能开。换过EC 6259  U6900 ,还是一样,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厉害,苹果笔记本我都不敢修,向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