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 WIFI信号弱

楼主(2018-01-06):
苹果6SP  WIFI信号弱  就能收到2个3个,这个机器是摔得,我从WIFI 2G飞线到天线信号还是弱啊,请问大家从何处下手啊。
WiFi 板底掉电了,有几根从板子挖出来飞线就好了

网友:
先换天线盖试试,同样的故障我遇见好多换个天线盖就好

网友:
先换天线试试,应该是两个天线,挨个换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天线要先换了试试,飞2g还不行就考虑WiFi吧

网友:
先排除外配,天线那一套都换掉,不行在飞假天线。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信号弱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起来,以后留着备用

网友:
大家都说换天线,有用吗?

网友:
请问是人为损坏?还是机器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WiFi弱基本可以排除是WiFi的故障了  天线卡座中间的点是否松动 松动也会导致WiFi弱 其中一个是通GPS的

网友:
天線換過了嗎   以前我也是換過天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备用,收藏了

网友:
换换天线,基本解决问题,此状况很常见,一般是摔过的机子,一换就好

网友:
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
果断收藏   下次碰到了看看 ,。,。,。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