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W304Rv3的DDWRT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8-01-06):
因本人的腾达W304Rv3路由器只有3个LAN口,刷网上的固件(DDWRT for 磊科 NW715P )始终连不上WAN口,所以把端口改了下,无线发射功率默认改成106。要注意WAN口仍是最后一个LAN口,默认  IP地址:192.168.1.1,用户:root,密码:admin。一定要硬改后才能刷这个固件,Flash要改成8M,RAM要改成64M,因博通这个BCM5357C0的CPU比较热,一定要加散热器,改好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断wifi。刷入第一次通电开机有可能看不到DD WRT这个无线wifi,说明没有初始化成功,则要过一分多钟后再拔掉电源线,然后停几秒种再插电,过一会就会显示出来了。进入路由后一定要按顺序做这两步:1.将其恢复出厂设置---点“应用”,自动重启,2.再手动重启一次,在管理菜单中点路由“重启“。  这样所有VLAN显示就正常了。为了避免MAC地址重复,可以用winhex,改这2项(每项共2条是同样的,也可以只改前面属CFE而不改属系统设置的那2条,恢复出厂设置会自动改好那2条属系统设置的MAC地址):   et0macaddr= C7:3A:6E:585:C0      sb/1/macaddr=C7:3A:6E:585:C0

DDWRT-for -Tenda-W304Rv3-3lan-8M-64M-反向端口.rar

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