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3打印机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2018-01-06):
东芝163复印机,USB口,官网下载的驱动安装完后打印不了

大神们,是什么问题,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重启下,在卸载安装试试,不行的话,换个系统

网友A:
                  端口肯定要USB端口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端口肯定要USB端口啦

我也知道啊,改了也没用,东芝的机子好像都是要设置为COM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啊,改了也没用,东芝的机子好像都是要设置为COM口的

把原来的驱动删了       添加本地打印机

网友C:
看看其他电脑发现设备正常吗?确定是不是电路问题,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其他电脑发现设备正常吗?确定是不是电路问题,电脑问题

在其他电脑上正常,其他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后面加了(COM4),没有黄色叹号就能正常安装。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如果不重装系统的话,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是不是安装机器的端口冲突,被其他设备占用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安装机器的端口冲突,被其他设备占用了?检查一下

在哪看,没看到被占用的端口,按网上说的也没弄好

网友:
用360驱动大师自动识别安装试试!!

网友:
好像是com驱动没装好,在设备管理器里应该识别成com口的

网友:
楼主好人啊,果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