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集成桥短路 不换CPU 最新玩法

楼主(2018-01-06):
本子是戴尔14-3449   主板版号13302-1_A00  故障是待机3D3V_S5输出 电感对地短路 加电烧机 CPU集成桥发烫。 给客户报换板价格 客户愿意修。定CPU,在路上 这几天下雪电流没什么生意。看电路图发现3D3V_S5 在桥上多路供电 打算看具体哪儿短路。就找到R2102 是SUS3_3v供电 。断开后不短路。 3D3V_S5_PCH烧机大短路 随便按了一下开关 竟然上电了。 我去一阵懵比。不按常理出牌啊 没内存上到0.3几的电流, 这 这 这 开机的节奏啊 ,那个内存插上 一路0.5几的电流  狂笑 。应该亮机了 。插上屏果然亮了。 插上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试了几个小时了没问题。

网友:
不要急着说没有问题先,过不几天就回来

网友:
你那个就根本不是CPU短路嘛。不过修好也加分

网友:
好吧 电容坏了?好吧 电容坏了?好吧 电容坏了?

网友:
上电CPU发烫,多数都 以为CPU坏,这是经验主义错误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那至少是有什么部分是不好用的吧?

网友:
进系统以后,时间能够保存不,还有上网什么的正常不,设计不严谨············

网友:
这是集成桥的一个模块坏了,我感觉这机器用的时间不会长了,应该会回来,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哈哈。。 你这个节约成本啊              不用换CPU 了

网友:
C2109拆过吗

CPU的RTC电路坏了。不好说会不会返修。。。你确定系统一切正常?时间什么的都没问题吗

网友:
如果你的机器不支持深度睡眠的话,这路供电不要应该也没事,不过我没有试过。如果支持深度睡眠的话应该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样稳定吗  不会出别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RTC电路上的电容被烧OPEN了。

网友:
这样稳定吗  不会出别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做应该后面会有问题的,估计会返修

网友:
RTC的一路供电给断了,可能会有其它功能不能用,只是没有发现罢了,,,,,

网友:
RTC模块短路,竟然还能开机,长姿势了.话说,时间日期能保存?我们碰到这种RTC短路的,抠抠电容还是短路就直接放弃的.

网友:
个人觉得肯定有问题的,要不人家就没有必要设计这一路了!

网友:
这样也行?怀疑还会出问题。只要能用就先用着吧,出问题再说

网友:
我感觉还是还原故障  重新整理 该换的换 该补的补   就像显示器去保护一样。当时是好了 。但是后面回来就是大问题了 。尽量不要走近路

网友:
戴尔的RTC坏的比较多,我都遇过好几个,有的确实可以亮机,是CPU里面的RTC模块供电短路

网友:
这一路去哪里,了

网友:
这样行不行呀,到底是不是cpu短路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不桥挂了,是不是滤波电容挂了,我还没遇到过桥U一体的短路还能开机的

网友:
这RTC内部短路,这要不是C2109挂了,是桥问题的话,这绝逼要返修的节奏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

网友:
RTC短路时间不会对的哦。这个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不是外部损坏,是CPU集成里面的一路坏,直接保护了,楼主刚好又把这一路拆除了。 期待你后期跟进,稳定不

网友:
如果确定CPU坏,一般就直接换板了,这CPU换的风险也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进系统以后集显有感叹号吗.............................

网友:
估计不稳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你这种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LZ运气真好 把短路地方烧穿了  加分支持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供电应该和深度睡眠有关系。。。。。。。。。

网友:
只能算楼主运气好,下次怕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这样修复,返修可能很高,最好是和客户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