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18不显示

楼主(2018-01-06):
电流0.8左右。有时能亮。有时不显示,开机不显示

网友:
你懒得折腾 ,三板斧 搞一下 再说 。。

网友:
这正在修这个机子,,也是一样的问题,看来这机有通病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是的  我这也有一台  红色HP   有时显 有时不显  触发眨眼断电  只要能触发  就能亮机

网友:
围观大佬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