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X455LD不充电 风扇狂转

楼主(2018-01-06):
电池SMB0_DAT被拉低0.26v,KB9108QF A3 带程序,订剪板EC解决!

网友:
这个可以买芯片自己写程序,买过好几个都坏了,折腾死了,后面还是修好了

网友:
拆机的 EC,价格贵老火哦

网友A:
是不是9102以后的芯片都带程序了??

网友:
高手呀,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真想去笔记本维修了,考手艺呀,太羡慕大师傅们

网友:
自己不会写只能买减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9102以后的芯片都带程序了??

一般都带,有些机器还是没有程序的只不过比较少而已

网友:
这个可以刷写啊,还用什么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