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台难啃的CPU集显不出供电的故障,求助BIOS中……

楼主(2018-01-06):
机型:HP 15-E026TX
板号:DAOR62MB6E1 REV:E
配置:三代U I3-3XXX、216-0841027独显(很小的核心)  4显存   KB3940Q A1
故障:本子被修过,EC、BIOS、显卡。
      现在开机无显,电流1.1左右基本不变
      诊断卡可以跑码,卡62
      开机跑码xx-7C-xx-62停住

检修:换内存、CPU无果。
      显卡加热无果。
      集显供电没有产生,其他供电都正常。
      感觉要么PCH、BIOS
      先断开独显供电,无果。
      刷BIOS,依旧。

      看来必须换桥了
      换PCH,居然也一样。
      拆独显,依旧。
      内存对地测试都正常,内存供电、内存槽故障可以排除

      PM_DRAMPWROK也是1.5V正常,DRAMRST 1.5V左右,CPU的1.5V供电也有。
      拆了网卡、声卡,读卡器依旧。

      论坛里有人说此机键盘大小写灯闪两次,可我这个不闪。

      再刷EC和论坛下载的PCH BIOS,还是依旧。

      电池可以充电,说明EC ECBIOS正常。

      6132B的8脚电阻,拆了,集显出来了,1.5V左右,还是卡62,证明6132B是好的,还是CPU没有发出集显供电信号。

      图纸里有一处设置独显PRESENT信号的电阻R529  R814,通过点位图,找到了,改成纯集显模式,还是不行。
      再刷TPN-Q117的BIOS,还是无果。

      至此,感觉技能用尽,
      今天修一块技嘉H61主板,故障也是卡62,最后刷BIOS好了。
      难道这本子,最终还是是BIOS问题?

      哪位同仁有同款机型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pch7x的桥,集显供电在过内存后出来,个人认为应该确定是否已过内存,因为有的卡内存和过内存的电流很像。

网友:
看来-降龙十八掌已然用罄.CPU供电已出.开始跑码.要过内存後.才有VGFX.测量看看是否有DRAMRST#

网友A:
把PCH旁边那个芯片拆掉看下,SD卡管理芯片,修到过几台。

网友A:
久等下,换PCH的开机比较慢,或者二次开机!试着改个me,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同板型的还有HP G4-2000也有这毛病,应该是通病来的.量下内存复位有没有出来.

网友:
抓内存波形          判断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久等下,换PCH的开机比较慢,或者二次开机!试着改个me,希望能帮到你。

这些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内存的SMB波形都看到了,说明CPU有读取内存的动作了。

网友B:
       图纸里有一处设置独显PRESENT信号的电阻R529  R814,通过点位图,找到了,改成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里有一处设置独显PRESENT信号的电阻R529  R814,通过点位图,找到了,改成纯集显

您没有仔细看帖,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集显出不了,首先要看一下有没有跑码了

网友:
集显出不了,首先要看一下有没有跑码了                                         ?????

网友:
没想到论坛现在支持直接复制粘贴图片了,不需要用文件的形式上传了,不错。

网友:
浏览器直接可以截图到剪贴板里,然后可以直接粘贴在回复框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出不了,首先要看一下有没有跑码了                                         ?????

又一位看帖不仔细的朋友,都跑码到62了。

网友D:
这是铁板,有通病,得费不少时间来查出是什么问题。遇到过一样的现象,就是不过内存,诊断卡是挡62的。
我的是不断换内存,换了不少于10条内存,终于有一条海力士的标压能过,且一切正常。客户内存是好的,真正原因也没查出。怀疑CPU座子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铁板,有通病,得费不少时间来查出是什么问题。遇到过一样的现象,就是不过内存,诊断卡是挡62的。
我 ...

这就是我最不想知道的结果啊!
另外最怕的还是BIOS问题。
因为没有通用性,即使花了大精力,也很难再遇到第二台了。

最怕这样的软毛病…………

网友F:
修成这样,,还有信心,,,,,,,是不是内存没过看,,,内存不过,,显卡也不会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我最不想知道的结果啊!
另外最怕的还是BIOS问题。
因为没有通用性,即使花了大精力,也很难再遇 ...

我跟你遇到的基本是一样,挡代码也是62,应该不是BIOS问题,这机器内存槽下容易腐蚀,内存槽太近CPU座,广达的板有很多型号都是特别难搞,TWS TWD等等。
我的是不停换内存,终于一条内存能正常使用,测量数据全部正常的,所以怀疑CPU座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修成这样,,还有信心,,,,,,,是不是内存没过看,,,内存不过,,显卡也不会也供电

修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跟亏赚没多大关系了。
这时候就是一道坎,越过去了,技术就会提升一个层次,技术的积累正是在不断的越坎中实现的。

网友:
主供电芯片的iccmax iccmaxa这2只脚电压对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跟亏赚没多大关系了。
这时候就是一道坎,越过去了,技术就会提升一个层次,技术 ...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我从来没有用过诊断卡修机器.但是没有示波器,觉得下不了手.  跑码过内存之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内存的关键工作条件测量了么?

网友:
楼上是位女士吧! 示波器更直接更方便快捷,只是我那台日本安罗模拟20M的太老了,很少用它。
打算今年买一台。

网友:
要不换一个BIOS芯片来刷一下哦,说不定有奇迹发生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不用给你加分,分肯定可多呢。

网友:
我也感觉集显供电和内屏不显外接显的都难修。

网友:
已经刷了原厂的BIOS,依旧
后来又换了2次PCH,无果。

网友:
看来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铁板,有通病,得费不少时间来查出是什么问题。遇到过一样的现象,就是不过内存,诊断卡是挡62的。
我 ...

我也碰到过,换了无数根内存就只有一根内存能点亮,怀疑是北桥或CPU座问题,但有内存能用也就放弃再修了

网友:
我去   哥故障没有确认不要动大件啊   不然会出现其他问题的

网友:
看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CH旁边那个芯片拆掉看下,SD卡管理芯片,修到过几台。

叼啊,这个经验丰富的很呐,一针见血,大师厉害啊

网友:
都是高手  我这种初级选手看不懂

网友:
实在不成就淘宝看看吧 也许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