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omni 305 通病 非北桥

楼主(2018-01-06):
hp  一体机,型号omni 305 pc ,电流没怎么跳变就到1.5不动了。一看是amd 的cpu,心想这个好修,拆机加焊北桥。装机还是一样的电流,以前还真没遇到焊北桥不好的。以为没焊好,就又焊了一遍,还是不亮,电流也没变。没办法了,到论坛搜一下,发现 有一个哥们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加焊北桥没好。后来发现北桥后面有个电阻开路了,换了就好了,但是没给图片。下面跟帖的说,也遇到这款机器加焊北桥没好的。看来不是偶然现象,有可能是通病。立刻拆下主板,在北桥后面找0欧姆电阻,果然有一个开路了,激动的换了一个,装机,点亮,收钱!感谢发帖的哥们,下面给出电阻的图片。

网友:
上次修到过这个问题,,,是一个电容短路,引起这个电阻坏

网友:
几个人同时修道这个毛病,算是通病了

网友A:
都是高手呀,我咋就没学笔记本维修呢,看得我羡慕

网友:
我 需 要BIOS,太谢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没修到这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个电阻是供电的 电流很大 AMD的本来就大 而且随着时间越长 就算是清灰了电流还是会变大 导致这个电阻烧

网友:
这种机子我修过两次都不是桥坏,最后没修好,感谢,以后试试!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同时修道这个毛病,算是通病了

网友:
北桥后面的0欧姆电阻有一个开路导致 hp omni 305 不开机。。。谢谢分享通病,加分支持

网友:
我修是桥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1!买了两个现在还有一个没用!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修的时候借鉴下就省事多了

网友:
我看你们懂不懂就焊北桥 ,你这一焊北桥的寿命快到了

网友:
修复多少了 就说是通病  这个你能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呀,我咋就没学笔记本维修呢,看得我羡慕

好久没修到笔记本了,搞的我都忘记笔记本怎么修的了。。。学的技术再不用就过时了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的照片提供, 先收藏下, 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的供电吧。                                                就是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