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

楼主(2018-01-06):
一个是ACER,一个是现代,换电源板后成这样了原来的故障是亮不了机

网友:
屏坏了。 或者屏线没插好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翠花,上点屏器,呵呵,字少言精,无须废言。

网友:
检查线路连接,检测屏幕好坏。显示器问题需要着手顺序

网友:
你这人的运气不顺哦、你不是说两台麻。要是一样大小的对换一下看看。。说不定你换错了。。驱动对不上。

网友:
屏线坏了或没插好,如果换了还一样,看下屏电路,5V供电有没有,VHG  VGL有没有

网友:
宏基的没好,这台现代的通电通了十来分钟后好了,不过也有个问题,就是刚来机或关机没信号时,有随机的亮线出来

网友:
可能屏幕坏的,检查一下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不配套呀,,正常情况下,都是直插直用的,你这说不定是线没插好吧

网友:
点屏器买个,搞维修必须有的 也不差那点钱

网友:
估计是屏挂了 理论讲换电源不至于把屏弄坏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