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8-01-06):
接到同行送来的笔记本,开不了机。
用数字可调电源测试,待机正常,触发后0.4A又回到待机。
拆开主板如图:

按上电时序一个一个测。
上电时序如下图:

用笔记录如下:

用万用表测到CPU供电芯片只有瞬间0.07v左右。
怀疑它有问题。
但是把CPU取出,CPU供电接近正常。
换CPU还是一样到0.4A又到待机。

拿给师父看。
他用示波器测到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为1v左右。
后来发现网卡接口的灯不正常,拆掉网卡芯片:

机器恢复正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E46A 独显 DALL5AMB8D0.pdf

网友A:
cpu芯片的vcc 到底正常不正常。 美工店还是没cpuvcore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让你看出来了,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芯片的vcc 到底正常不正常。 美工店还是没cpuvcore

cpu供电芯片输出是正常的,1v左右,由于存在时间很短,用万用表测到0.07v左右,而用示波器可以清晰的看到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回帖赚个积分

网友:
求一个JMP1802,要64位版的,有的发我邮箱63083739@qq.com,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导致上电掉电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