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看看这个快克203H是正品吗?

楼主(2018-01-06):
各位师傅好:
   入手一台快克203H 邦看看是不是正品吗?

网友:
快克没有这么粗糙吧,这个型号,能正常用就行啊。

网友:
关键是花大价格,买个假货回来,心里肯定不爽撒.我买过204的 闲鱼甩卖了,可能是我不习惯用这种高端烙铁,温度调得老高,还是拖不动大北桥.

网友:
应该是正品了!跟我买的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