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8-01-06):
客户换下来的主板,插电源无待机电压

测量开关针有3.3V电压,复位也有3.3V电压,但是主板诊断卡3.3V待机指示灯不亮
从PCI插槽处追查,发现是AQ4没有产生3.3V待机电压,AQ4需要+5V_DUAL才能产生3.3V待机

追查+5V_DUAL,发现是V_SM转换过来

追查V_SM,发现这个电压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个PWM
实测PWM的电压如下,有VCC4.8V,有EN1.2V,但是就是没有产生V_SM

发现这个PWM的上管电压来源竟然是+5V_DUAL
关键这个电压是V_SM转换而来的,V_SM都没有怎么来的+5V_DUAL
迷糊了,求大神帮我分析这个V_SM是如何产生的
谢谢
附上图纸谢谢各位的讲解,疑惑已经清楚了,再次感谢各位友友!

网友A:
楼主逻辑弄错了吧,+5V_DUAL 不是从V_SM来。

网友B:
先有+5V_DUAL ,,后有V_S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有+5V_DUAL ,,后有V_SM........。。。。。

没找到+5V_DUAL 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逻辑弄错了吧,+5V_DUAL 不是从V_SM来。

没搞清楚+5V_DUAL 是哪里来的。。。。。。。。

网友:
重查一下5Ⅴ_DUAL的产生方式,应该是5VSB转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5V_DUAL 怎么来的。。。。。。。。。

5V_dual产生电路应当是这个,,,,,,,,,,,,

网友:
V_SM 是内存供电   下图是内存负载供电 VTT

网友D:
这个才是5VDUAL  产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_dual产生电路应当是这个,,,,,,,,,,,,

谢谢啦老哥,我重新搞一下这个主板,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才是5VDUAL  产生电路

谢谢老哥这么细致的讲解,受教了,不胜感激!我现在从新搞搞这个主板,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