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_联想E46A 不触发

楼主(2018-01-06):
接到同行笔记本说机器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拿到手上测了几个大电感,发现无短路,插上电源,测公共点电压满足,测3 5 v没有,到论坛下载图纸,直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待机芯片的VIN8.5v肯定不正常,同行换过待机芯片isl6237 ,后来我把待机的芯片VIN修出18.5V左右的时候再测3  5 v电感电压还是没有出来,果断再测找料板,找到同型号的新更换,再测3 5v出来了,按下开机键,有点流上到0.09掉下,因为没有装CPU内存,装好后在按下电流刷刷的上到1.24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上硬盘测试近系统,烤鸡。没问题维修结束!待机芯片的VIN 电压我不去追其来源了,可能中间有断线或者其它的,不管了直接飞线加上的!

网友:
这条 线飞得6,这么粗,能带得动大电流?还是修客户机器好.修单板的话 这种完全不能交差啊.

网友A:
个人感觉不好哦。公共点电压没对还是公共点过来的断线。还是搞清楚好点

网友B:
不是短路的话,直接飞线节省时间。所实话,我还没有碰见这种断线的,碰见很多电容拉低的。

网友C:
看来同行维修给你修的不是很专业,这个问题都查不到的话就是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短路的话,直接飞线节省时间。所实话,我还没有碰见这种断线的,碰见很多电容拉低的。

开始以为有短路,后来对 3 5v烧鸡,发现 没有短路,测量个个重要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好哦。公共点电压没对还是公共点过来的断线。还是搞清楚好点

搞清楚了,最后发现保护隔离PQ35p场管不良导致,后来跟换后好了!

网友:
还是查清楚故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同行维修给你修的不是很专业,这个问题都查不到的话就是业余的!

专不专业无所谓,能修好机器赚到钱那才是王道,你说的查不到的问题,我是查到了,是PQ35 场管不良导致,没有找到合适的,因为是大脚的场管,为了节省时间,也懒得去找,才直接连线过来!也不会去纠结这个问题!机器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D:
待机芯片的VIN应该很好找啊,接线的话还不如直接找到问题点修复,这样也更美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芯片的VIN应该很好找啊,接线的话还不如直接找到问题点修复,这样也更美观啊

已经找到,PQ35不良找到,没有更换,这个是大脚的,不想费这个时间找他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有图片和图纸,用心了,。。。。。。。。

网友E: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不出3V 5V而且无反馈, 可以确定是待机芯片坏了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不出3V 5V而且无反馈, 可以确定是待机芯片坏了吗? 谢谢。

这个不能说明待机芯片就是坏了,主要查VIN供电来源正常后,芯片正常开启的条件,查自举,反馈FB .产生线性3 5V 给EC,ec发出3.3给开机键,南桥待机!

网友:
始以为有短路,后来对 3 5v烧鸡,发现 没有短路,测量个个重要电压正常。

网友F:
这种飞线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飞线一般没问题的

经过现在一夜的亮机开着,没发现有任何不良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  果断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