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这个电视什么问题?两边显示不出

楼主(2018-01-06):
液晶电视两边显示不出,不全,其余正常,有看到这样问题的吗?
问题

网友:
它的分辨率没调正确。进菜单设置。

网友:
屏显模式16:9正常 4:3就那样 如果已经是16:9就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吧,或者调一下机顶盒的临界屏幕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是有断线
。。。。。。。。。。。。。。。。。

网友:
视频分辨率吧

网友:
是不是你设成了四比三去了哦。。改成16比9应该就KO了

网友:
二楼回复可能很正确吗二楼回复可能很正确吗

网友:
这应该就是比例设置错的问题吧

网友:
设置里有能设置的。有的显示屏有这个功能。

网友:
把显示模式改成16:9就好了。。。。。。。。。

网友:
调比例,刷程序,要不然就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2018-02-07):
挑一些比例 不行进工厂模式条 再不行 刷程序

网友:
调成宽屏模式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不大吧!。。。。。。。。

网友:
换个视频源试试看,确定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进菜单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就刷个程序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大头电视这种情况是电压不够 现在这种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8-11-19):
应该是设置不对,进入菜单设置格式即可。

网友:
呵呵,肯定是设置成4:3模式了,菜单设置里改成16:9即可

网友:
是分辨率的问题,调一下分辨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