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1T 间隔性白屏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8-01-07):
型号:LG W2241T
屏型号:CLAA220WA01
故障:有时白屏,点着时间长一些有时又恢复正常显示

同行拿来一台LG W2241T的机器,说是有时白屏,有时又显示正常
接上电源和VGA,液晶屏直接是白屏的,客户说等几分钟就能显示
正常,五分钟过后果然白屏突然就出现画面,和客户说这种问题没
这么快,开单留修

拆开一看原来是中华屏CLAA220WA01

检测了一下驱动板的屏5V供电,没什么异常,转而查屏的关键测试点

发现屏的VDDA和VDDD电压都只有2点几V,明显不正常

这说明供电部分还存在问题,查前级供电,发现IC502 3.3V供电
只有2.18V

查IC502输入为5V,输出2.18V,应该就是这里问题了
更换1117 3.3V稳压芯片,再次测量

屏的关键点都恢复正常,测试了一会了,也没在出现白屏现象
但屏以正中为界,两边显示颜色相差很大

无论是面板上调节还是恢复出厂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刷个固件试试
刷好上电一切恢复正常,最后上正常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补充:响应坛友们的要求上传MCU

LG W2241T 产品代码;W2241T-PFT,ACNAAPN TSUMU58BWHL-LF Winb25X20

网友A:
看兄弟的账号近十年,干维修十年有余了吧。。饼哥说能坚守至今的都是精英,。。

网友:
厉害佩服。没分,只能为你喝彩啦

网友:
干维修10几年决定是老司机啊   这字数限制真麻烦啊

网友:
谢谢各位迅友分享,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B:
给楼主加分了,楼主怎么不上传MCU程序啊,方便大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兄弟的账号近十年,干维修十年有余了吧。。饼哥说能坚守至今的都是精英,。。

没什么其他技艺,只能修修电脑了,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加分了,楼主怎么不上传MCU程序啊,方便大家用。

谢谢大神加分,你说得对,这个MCU是应该上传一下

LG W2241T 产品代码;W2241T-PFT,ACNAAPN TSUMU58BWHL-LF Winb25X20

网友:
都修屏级别了,,,加分,,,,,

网友:
能修逻辑板的都是大神,必须加分!

网友:
能修屏电路的都是老司机,加分收藏!

网友:
一般碰到白屏都是直接放生了,楼主厉害,屏电路分分钟搞定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大家学习技术也过硬

网友:
修屏电路需要非常有耐心和细心,楼主都做到了,加分给愿意分享的人

网友C:
thanks    very much

修屏电路需要非常有耐心和细心,楼主都做到了,加分给愿意分享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s    very much

弱弱的问一声,你加的分上哪里去了?

网友: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很好,谢谢!

网友:
逻辑板都没碰过,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又看你发技术贴,看技术修了很长时间了吧,这么厉害

网友:
思路清楚啊,高手多发贴,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可以修屏幕确实厉害,要是把换的1117和IC502拍个高清图看下,最好了方便我们学习,屏幕的程序是小8脚芯片,拿下用编程器刷的吗?加5分鼓励

网友:
我也坚持了块10年了,维修技术还停滞在5年前,目前在转变,修的在好也不如销售做的好。

网友:
楼主果然吊,修屏啊,我就会修修供电。。。不行就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我一般修屏都是先测一些比较明显的供电,比如楼主出问题的这个3.3v.

网友:
修屏的都是老司机,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修屏修的666,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
我也就是能换换电容,修修BIOS,屏上都没动过

网友E: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左右不一样亮度。就修不下去了。真没想到程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左右不一样亮度。就修不下去了。真没想到程序坏。

BIOS 引起的奇葩故障很多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都很少修到屏,不会修。。谢谢哥的帖子。。

网友F:
MCU程序上传,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MCU程序上传,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就更完美了,

好的,已重新编辑上传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屏幕确实厉害,要是把换的1117和IC502拍个高清图看下,最好了方便我们学习,屏幕的程序是小8脚芯片, ...

机器客户已取,拍IC502高清照已不能满足要求,屏幕码片我们一般不取下编程,都是用码片编程器写入

网友:
能修逻辑板的都是大神,膜拜一下。必须加分

网友:
迅维里很少关于显示器的维修贴,希望你好好努力多发表一些,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有点搞头,屏幕这玩意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