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通病,刷机报错9,挖CPU

楼主(2018-01-07):
今天修个苹果6,开机反复重启,刷机报错9,直接挖CPU解决

网友:
你是我见过最牛逼的一个,敢直接挖cpu,你就不怕挖出事么?

网友:
能不能说下原理?你怎么知道是CPU的这个脚引起的?

网友:
cpu都敢挖,高手 你怎么知道这个点的迎角定义是什么,无图无点位

网友:
真厉害  cpu都敢搞。。。。。。。。。。。。。。。。。

网友:
厉害,这个点 什么?为什么要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