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进水不开机 0-50毫安来回摆动

楼主(2018-01-07):
IPHONE 6S 进水不开机 测过总线 I2C0_SDA 短路 换了显示电源ic u4000 I2C0 SDA 不短路了  但是触发后还是0-50毫安 摆动 不开机 (以后买个数字显示的 真的看不准确 可能是0-80毫安)
现在检查到有个问题是 C4002 2脚 阻值OL 拆了C4002 2脚一样OL  但是加热U4000 2脚就出现阻值900多 (正常板子测过是900-1000左右二极体)冷却后还是OL  也重新装过U4000 还是一样 难道是IC的问题 是id板子上拆的 应该是好的。。

网友:
PN5V7_LCM_MESON_AVDDN 也是OL  正常板子1380-1480二极体。。。  要修的板子 测多了后偶尔也能出来1480二极体 再测又是OL

网友:
把显示供电和背光ic都拆了 把大音频也拆了  电流还是0-80毫安左右 不开机 可以dfu联机 进度条都没出现 就马上未知错误3004  复位和总线二极体和电压都正常的。。  就是因为0-80毫安来回摆动 。。 所以不管是什么电压 电源输出 还是总线复位  比如 0-1V1   0-1V8  所有电压也是来回跳变。。

网友:
进水机I2C总线出问题都是很难修的

网友A:
是的,到80定80左右都是很头疼的,昨天修了个6P200多到90定一下,然后掉电0,,,刷机ITUNES3次,报错9,53,==      后来用爱思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到80定80左右都是很头疼的,昨天修了个6P200多到90定一下,然后掉电0,,,刷机ITUNES3次,报错9,53 ...

系统问题?

网友B:
I2C电阻底脚烧了,换一个,开机都没搞好,搞什么显示

网友B:
大音频你吹了就搞CPU吧,吹大音频80%爆u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电阻底脚烧了,换一个,开机都没搞好,搞什么显示

就是先修开机电流啊。。 I2C sda  之前二极体是0 拆了显示电源 测量i2c sda 有阻值了。也有电压。 但是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音频你吹了就搞CPU吧,吹大音频80%爆u

怎么可能 大音频又不难拆。。。

网友(点评):
是不难拆,但是很容易爆CPU

网友:
你这个和我那个不一样,还是多查查吧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这种一般板层线路问题。opc umt的进水板,很多都容易出现板层线路问题。最好搬板。

网友:
考虑搬板把考虑搬板把考虑搬板把考虑搬板把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断线了吧?可以飞线就飞线,不能飞线就搬板处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故障的,0-60-80-0-60-80这样的电流。6S进水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单板可以DFU,刷机不出白苹果。正头痛,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学习中,看样子有一手

网友:
搬板啊,又不难,666666666o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