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13年的机子暗屏故障

楼主(2018-01-07):
单用充电器开机到桌面直接暗屏,单用电池开机正常到桌面。请问一 下这个是充电电路问题还是屏这边电路问题,本人苹果机子修得不多,请大家指点,用电池开机到桌面了在接充电器也会暗屏
桌面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屏的问题哦 你开机正常的时候测一下条件,暗屏的时候在测一下条件 看看是不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A1466升压电路经常出问题 暗屏时比较一下

网友:
A1466升压电路经常出问题 暗屏问题就一颗芯片控制,最好修了

网友:
适配器暗屏,你不接小板排线看看

网友:
先换一个屏试试。。。。。。。。。。有可能有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