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飞线,G,s,对地阻值不对

楼主(2018-01-07):
如图,已飞线,G极12欧,S极10欧,D接公共点,对地不通。各电压已出。请老师。阻值对不对?G极还是短路?
飞线

网友:
具体什么意思 不明白

网友:
楼主最好在论坛里下载份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机器配置不错,别扩大故障哦

网友:
你表达不清楚让我们怎么帮你看啊

网友:
怀疑上管的g极对地短路,有经验的老师会知道大概的值,所以请教

网友:
那得看是哪里的供电了,都不说明白,。。。。

网友:
不知道说的啥

网友:
现在已知道了,cpu,核显,南桥的上管g极对地阻值都在10欧左右,证明飞线的mos的g极是正常的。
现在上电,开机灯会亮,风扇不转。准备检查bios电池,然后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