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加电不显

楼主(2018-01-07):
ASUS K53S加电不显,上电待机电流在0.01~0.02之间,开机后电流0.02,开关灯和电源灯都亮,只有在CPU和桥之间的一个电感上测到0.09v的电压,别的都没有,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cpu

网友:
3V5V应该出来了吧,供电,BIOS,EC...挨到搞起走噻

网友:
待机条件 触发条件挨个测测,没测到报上来是没有一招致胜的方案的。

网友:
开机有动作,,IO这块已经工作,,,问题也在,,IO发送开机信号到南桥,南桥再发开机到IO ,,IO再去开启后级电压, 焊下,,南桥,和IO边的822电阻试试看b

网友:
查触发条件了嘛,别老盯着电流表,误伤你

网友:
按照触发之后的时序修吧兄弟,没有一句话就能帮你秒杀的方法

网友:
南桥晶震起震了吗》?? 加热看看吧

网友:
测一下3V 5V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学习 学习 现在修板很伤脑!!!!

网友:
这个板有个通病,你查查RTC电路有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A:
查EC的条件,没有图纸就单搜EC的图纸查

网友:
楼主,你技术好,学习中,呵呵。服你了

网友:
说明EC部分是正常的,已经发出信号给南桥了,主要查南桥给EC的信号,SLP-S3 SLP-S4

网友:
按时序查,没人能帮你的,因为这又不是通病

网友:
按时序查,没人能帮你,没有一句话就能帮你秒杀的方法

网友:
这个只能靠自己根据时序测量了 一步一步跑电路了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大哥 按时序去修吧 这样我也不太好说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