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64,待机0.004,竟然只能换板

楼主(2018-01-07):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一个老外拿来一个戴尔1464的笔记本,板号是这个:DA0UM3MB8E0,REV:E

哪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型号的机器待机0.004一般来说是待机电压没有的

量了一下确实没有,触发无反应

打值发现3V待机短路

于是祭出万能烧鸡大法。断开电感后端,发现后级短路。电流表3V,限流1A,全板无发烫;限流2A,全板无发烫;限流3A,全板无发烫;限流3.5A,全板无发烫;限流4A,全板无发烫;限流5A,全板无发烫

3A以上发现板子后一边有几乎不可察觉的温度,猜测是板层短路,现在每天闲的蛋 疼,拆着玩吧,没有隔离点可断,具体拆了这些东西

好了,怎么样这样算是费心了吧
然 ,并LUAN,拆光了还短

联系老外换板,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维修短路的方法么,出来唠唠。

网友A:
电源表电流小了。大了能烧开。找个LED铁壳电源试试

网友B:
有那种10A的稳压电源,百分之百可以烧出来,我自己用的是5A的,没有用那么大的

网友C:
拆这么多?把桥拆了,桥短有些烧机桥发热并不明显

网友D:
是3VALW吧?总共也没有多少滤波电容吧?一个一个拆。
芯片短路不可能电阻为0。
要么就是层间短路了,这样就只能用超过5A的电源烧了。

网友E:
有些芯片短路烧鸡不出,阻值很小,,烧鸡没用

网友F:
如果真是板层,那还有什么好方法,直接换

网友G:
呵呵,这种情况确实蛋疼,楼主最后直接换板了吗

网友:
换板吗浪费时间
()))))))))))))))

网友:
这修主板也费了不少功夫  你看还拿个本子写着维修过程  能分享出来好人啊

网友:
这个板子240 左右吧   前几天我就换了一片是进水的

网友:
这种板子修好了我觉得用的不太长,与其将来返修不如现在换掉,个人认为信誉超过技术。价格合适点客户会考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表电流小了。大了能烧开。找个LED铁壳电源试试

哈哈,LED铁壳电源第一次听说,不过5A的时候我的烧机线已经开始颤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10A的稳压电源,百分之百可以烧出来,我自己用的是5A的,没有用那么大的

其实我这里有10A的电流表,烧到5A的时候已经摸到板子上有一片板层不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这么多?把桥拆了,桥短有些烧机桥发热并不明显

这个可以百分百确定不是桥问题,我把所有和3V待机直连的元件都拆了,但是这个3V是通过电阻给桥的,有阻值的电阻是不会打值短路的,所以最后确定是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VALW吧?总共也没有多少滤波电容吧?一个一个拆。
芯片短路不可能电阻为0。
要么就是层间短路了,这样 ...

我纸上写的是与这个电压直连的所有元件,就十几个,就是板层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芯片短路烧鸡不出,阻值很小,,烧鸡没用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拆完了与这个电压相关的所有电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是板层,那还有什么好方法,直接换

嗯,已经联系客户了,同意定板这个板子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种情况确实蛋疼,楼主最后直接换板了吗

直接换板了,我还问了他是不是甩的,但是老外很难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