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晶振,你差点要我上当

楼主(2018-01-07):
B85M-HDS主板,开机不进系统,有时花屏。触发后黑屏,点复位又能进系统,进系统后使用还算正常。只要关机断电半小时,再开机就黑屏,复位一下又正常了。准备加焊桥,把主板取下来后,想,先试换25M晶振,焊下来才发现晶振的一脚过孔发黑,用镊子弄一下焊盘掉了。把晶振从主板背面焊上,断线的脚飞线......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让大家少走弯路,多谢分享!

网友:
25M晶振坏导致。。。是个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25M晶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很少会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