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显示快速维修

楼主(2018-01-07):
早上接到一台同行机说是不显示,接可调电源果然是不现实

拆机测座子阻值发现41脚无阻值,正常是600左右(根据万用表的公差)

测量L4200后端发现也没阻值,于是挑掉C4200与C4202,再次测量41脚发现阻值恢复,接上可调电源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测量

网友:
学习了 高手一上手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学习一下,每天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
同行的还好,放着让你修,过路客就看得很紧,你不修得时间长一点,修好后一定跟你讲价,很烦!

网友A:
修手机就是顾客降价很烦人,不尊重劳动成果。楼主技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就是顾客降价很烦人,不尊重劳动成果。楼主技术很高!

一样啦,盯得紧你就东摸摸西摸摸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学习过程中了天天学习

网友:
我想问下你这个电路图是论坛下载的吗????

网友:
技术帝支持以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