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B/TPS51125 3V 5V无开启

楼主(2018-01-07):
比较倒霉 顾客N5010装系统的 发现硬盘是坏的
谈了半天 生意不好做 最后谈200换个二手的硬盘另外帮忙清一下灰
刷刷刷 三下五除二就拆开了清完灰 装上主板 开关排线接上试一下
哎?没反应啊  换个适配器 还是没反应 见了鬼了 清个灰 不开机了

上电流表发现待机偏高0.081  没有3V 5V待机
这下爽了
断开了3V 5V电感 查3V 5V工作条件(图纸上待机芯片是TPS51125 实物是RT8205B)

16脚VIN 主供电 19V
13脚EN0 主开启 17.7V
3脚VREF 基准电压2V
17脚VREG5 5V
8脚VREG3 3.3V

1脚 6脚 ENTRIP1 2电压是0.8 不正常啊 应该是高电平啊

这两个信号是芯片内部形成的 但通过几个MOS管由3V_5V_EN控制

3V_5V_EN为3.3V 但查Q4601 D级已经拉低了
PQ4602这个复合MOS管6脚 3脚应该是截止的
但电压怎么都只有0.8V呢?
一开始怀疑是RT8205B的问题 但换了2批 5个还是同样问题
吐槽一下 这个芯片市面上全是测试回收的 根本没有全新的!!

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
先打值,3/5和VREG3 VREG5 待机0.08好高,阻值正常拨了PQ4602.机器内存供电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直接拆掉PQ4602,芯片条件正常的话就应该有输出。

网友:
先打值,3/5和VREG3 VREG5 待机0.08好高,阻值正常拆了PQ4602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很垃圾,上次我换个51125的换了两个才出3V 5V。可能是焊的温度高把芯片弄坏了,后来我把温度调低点吹上,再烙铁焊四边。才好换好。

网友:
兄弟好了没?我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抓瞎了!13脚EN不该是17V应该是3.3才对 但是现在我的也是17v而且13脚和PR4622相连,图纸上也没给出EN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4脚和14脚吧 这两个脚不能连地 开启高了 就查开启为何高   pq4602过来的entrip是和待机芯片1 6脚并联的 待机芯片发出0.8v 这两个脚就会有0.8v

网友:
待机0.08是不是后级有微短,最好打一下3V5V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还是51125的问题,再换个试下吧!

网友:
待机0.08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