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52LA救助

楼主(2018-01-07):
一台ASUS  P552LA的主板,客户拿来修时IO短路烧坏了,订了一个上去开机又烧了,二是开始认真仔细的用万用表查,发现IO(IT8585E)供电3.3V变成8.几V了,盲修找供电无果,从基地找了好久下了个点位图,发现IO72PIN(A_D_MAX_POWER)直接到通过一个电阻PR6030到19V,此电阻万用表测阻值为0欧,感觉不对.此脚电压具体为几伏?另外还有个问题是IO72PIN通过一个电阻PR8823给IO做为待机供电+3VACC,在不装IO的情况下通过测试此电压升到8.几伏,偶尔刚开机时为3.3V,后又慢慢升到8几伏,不知道此芯片的内部工作原理,请教哪 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的也是EC烧了一个小洞,拆了EC3.3V还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CPU也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