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口不显示

楼主(2018-01-07):
HDMI口不显示 内屏显示就是HDMI口不能用 客户说必须用HDMI口  我上了一个图纸大家帮我看看有2个对地阻值是16欧正常吗  不正常的话直接链接CPU的         HDMI口的供电都是查HDMI线测得的电压     希望高手给我个帮忙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你就更换CPU吧

网友:
对地值一般都要几百多啊,十几欧明显不正常啊,可能要换u了

网友:
就只有HDMI口不能用   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要是告诉客户换CPU    ,,,,,,,哎    这个南桥和CPU还是一体的。。。。。。哎咋办呀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