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多问题维修

楼主(2018-01-07):
B460这个机子,基本看到就头疼,平时一般打打阻值估计问题大的都换板,不修的,今天没什么事,静下心来扣了扣,客户拿来故障是0.14待机电流,拆机看待机芯片处有多处腐蚀,有一电容烧断, 把几个电容电阻拆了焊盘处理好之后,从料板上找到相应的件补回,待机芯片也顺便换了,不换不放心啊,换完之后通电测3 5V正常了,但待机变成了0.17,试按了下开关能触发,电流跳变几次后从1.4掉到1.2停住,此时测各电感电压感觉都正常,感觉没过内存,于是把内存拆了试,发到电流能到1.4不掉下来,从这开始走弯路了,各种刷BIOS,结果一样,到论坛看了下别人的案例,很多贴说1.2停住是南桥问题,基本换HM55桥会好,心里想着换个试试,但又怕麻烦,量到触发后桥供电1.05V正常的,不应该会坏吧,想了想还是回过头来从待机偏大入手,是不是有哪个电压先起来了,待机时量各电感电压,发现CPU-CORE待机时有0.5V的电压,不正常啊,CPU供电芯片坏了?速度换个,还是一样,拆铁壳MOS管,这本子一般小铁壳出问题多是与L23相连的那组出问题,拆了那组之后果然待机变正常了,换了2个铁壳,触发上电量CPU供电0.85V,没换之前触发时量过是0.9V,没注意过正常是应该多少,就当0.85正常吧,现在电流状况是到1.2之后掉电,反复自动上电跳几下到1.2之后掉到0.002,一会再自动上电,想过自己刷过BIOS,于是又把BIOS给刷回来,还是老样子,难道CPU供电还是不正常,又拆铁壳MOS,打了下上管的GS级焊盘阻值为0,看来CPU代电芯片坏的(之前从料板上拆的),换回原来的芯片,此时GS级阻值470多,这回留了个心,不上铁MOS了,用正常的MOS改个,方便测量,一顿整之后上电发现电流跳变好像正常了,接屏果然已经亮机,至此维修结束。顺便量了下正常的CPU供电为1.1V,说明之前L23那组没有工作,导致输出的CPU供电不正常。总结一下,B460正常CPU供电大概1.1左右,桥供电对地阻值35殴是正常的。

网友:
厉害了  耐心还要啊
厉害了  耐心还要啊

网友:
这机放平时,一般接电大短什么的都直接报换板,不换就放生了,很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这样改可能用不久吧

网友:
B460确实头疼,故障多,修的烦

网友:
通病了这个
还用发贴吗是同行都懂了

网友:
一般接电大短什么的都直接报换板,不换就放生了,很浪费时间

网友A:
那一根红色的线,能扛得住CPU的大电流供电么,机器CPU满负荷运行会不会出现重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根红色的线,能扛得住CPU的大电流供电么,机器CPU满负荷运行会不会出现重启的情况

这个机器这样改比较容易疲软 造成进系统过载重启

网友:
B460 的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 非常感謝你

网友:
铁壳MOS管确实是联想B460通病,造成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b460按时售后,复杂多变的质量问题

网友:
这样改会返修的

网友:
这个进水很严重呀。 不过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网友:
学习  这机器问题多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就是多!这个机器问题就是多!

网友:
铁脑壳MOS 就是容易 烧报废, 高不好CPU 一起报废

网友:
一般毛病多的,我也会选择换板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我看到这种   基本就直接换了  。。。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也不好搞,好多直接就挂掉CPU的,楼主技术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