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51淘宝BIOS

楼主(2018-01-07):
NM-A551                                                                  淘宝

网友(2018-04-20):
刷上可以亮,好的              没问题

网友(2018-05-23):
下个试试 刷好几个了 都不行  希望楼主的可以用

网友(2019-05-04):
  刷了俩个BIOS  都是显示慢  如何解决!!!

网友(2019-10-24):
楼主良心啊,好用的,第一次开机需要大约一分钟并且掉电一次,然后以后都正常了

网友(2020-03-10):
支持 触发0.65左右无跳变 刷了直接亮机  那些触发0.23左右的 多查查 CP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论坛下了一个  刷亮了   客户拿回去用一会就不通电了 保险烧 集显供电烧  现在修好供电 不装内存报警装内存出集显供电0.6V左右就是不显示  电流0.4左右  再换芯片刷那个BIOS都不行了   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下来试试

网友(2020-07-23):
不亮 刷完电流低 都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