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 进系统或pe掉电 重启

楼主(2018-01-07):
如题 一台联想W530 版号 11220-1 裸版测试进bios或pe DOS 界面都没事 一进系统或pe就啪 一声掉电重启一直循环 原装电源测试的 有点怀疑是CPU供电的几个玻璃壳的问题 但没证据 换起来也比较麻烦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吗 刷过BIOS CPU 内存 硬盘 都换过

网友A:
这个是原装电源吗?好像不是原装电源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装电源吗?好像不是原装电源会掉电的

是原装电源 用电流表过内存就掉电 不会亮机的

网友B:
这种玻璃MOS管不好换 一定要对正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玻璃MOS管不好换 一定要对正 不然就麻烦了

换是有把握的 以前换过几次 关键有五个 也不确定是不是 还得订配件

网友:
这种玻璃MOS管不好换 一定要对正

网友C:
w510 t510也有一样的通病  但是铁壳子  可以手摸那个烫就是哪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w510 t510也有一样的通病  但是铁壳子  可以手摸那个烫就是哪个坏

要是真发烫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不是原装的吗,呵呵,路过,学习中啊,朋友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可以 测到波行了

网友:
应该就是cpu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宏碁的笔记本,也是进系统和pe就直接掉电,后来多刷了几个BIOS就好了

网友:
目测可能还是要刷下BIOS,,,,

网友:
MOS管不好换 一定要对正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多检查下供电,如果不进PE还掉电吗?

网友:
这个有铁壳mos管吗 有的话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