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IBM t61键盘失灵

楼主(2018-01-07):
  近日在淘宝上淘了一个2010年的IBM T61,开机使用后发现打开360浏览器会蓝屏,这个问题估计是软件冲突引起的,因为电脑自带安装了QQ电脑管家的IE浏览器能正常上网。于是卸载QQ管家,安装360安全卫士更新系统补丁后再使用360上网正常,这个问题解决了。

  继续折腾后发现部分按键失灵,具体表现为按住R、D、L这几个键会对应出现运行、关闭、锁屏这几个现象。这个应该是键盘默认WIN键按住才会出现的状况,外观检查WIN键正常,用手指按压有弹性,貌似并没有异物卡住的情况。为了排查原因,找来了一个外接键盘测试,结果为同样按键失灵,看来通过外接键盘不能解决问题,只好拆机看看键盘是不是有问题了。

  断电去除电池防止损坏硬件,然后把笔记本D面带键盘标记的螺丝卸下后抬起键盘, 再去除键盘排线后键盘就能拿下来了。
    检查排线发现座子里面似乎有异物,拿到亮光下观察。
    这就找到了源头了吗,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装起来试试看。OMG问题依旧再继续查吧,把WIN键键帽和支架拆除,隐约发现键位上有很多杂物,同样用毛刷清理干净,再往WIN键后面的小孔里滴洗板水,然后用热风枪风量加大后对着洞眼吹干。好大功告成装回去测试,键盘已经恢复正常功能了。

    新人小白第一次发帖,谢谢迅维,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不错不错,要是我就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不错 要是我键盘就换了  也没几个钱

网友A:
小小百度不错啊 我们键盘坏了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百度不错啊 我们键盘坏了都是直接换的

突然发现是同龄人,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