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31I一体机主板屏接口处屏MCU型号是CH9904AMF

楼主(2018-01-07):
CH9904AMF这个芯片用用RT809F不能识别,弹出24-系列芯片型号选择,自定义添加芯片不识别ID.现在疑惑是这个芯片不常见,也查不到参数,同行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或者可以用其它芯片代换。华硕另外一款一体机ET2221I相同位置是PM25LD020,那么CH9904AMF可能是256K的MCU.。目前故障MCU是屏不亮或者黑屏,正常MCU能正常亮机。求助中。。。。。。。。。。。。。。

补充内容 (2020-8-27 08:15):
CH9904AMF 是64K的芯片,直接指定24C64正常读取写入,该芯片不能用25系列芯片代换。

网友:
给位同仁有维修到这款机器的麻烦帮忙顺便备份一个MCU,提示用什么编程器能够搞定这个CH9904AMF。

网友(2018-04-07):
你好!你弄好了吗??有MCU 质料吗?

网友:
有,能够读出来,但是不能写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