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电源电压不稳定!各位大夹有这集成资料或图纸吗?

楼主(2018-01-07):
这东西查不到资料晕死了!:kaixin:

网友:
楼主好厉害了,我一看这种电路就头晕

网友:
先换输出部分的大滤波电容试试,电容漏电会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
输出稳压是不是有二极管, 有可能不良

网友:
03年的老电源了,先把那些电解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了,电压不稳。换电解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