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hinkpad T43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8-01-07):
其它功能正常,就装不上显卡驱动,BIOS里面调的是独显。驱动管理里面的显示适配器只能看到集显。

系统也换了几个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搞定了,那个像排阻的MOS管,腐蚀了,导致VCC3M没有转换过来,VCC3VIDEO没电。

网友:
显卡3.3V没有出来导致显卡驱动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