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加电50毫安不动

楼主(2018-01-07):
苹果6加电50毫安不动,不联机,硬盘拿下也不联机。电源IC已换,师傅们请教从何处下手。

网友A:
上盖都没有工作吧   恐怕cpu 没正常工作

网友B:
定电流50mA左右,量下CPU复位电压1.8V
量下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哪里有问题查哪里拆哪里,U留到最后
拆掉硬盘,电流可跑到50,有些是可以自动DFU的,除非U有问题或I2C总线相连芯片故障才没反应

网友:
接电,没触发的电流是50?还是触发后定50?

网友C:
             查复位1.8v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复位1.8v上拉电阻

                           换了也不出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盖都没有工作吧   恐怕cpu 没正常工作

上盖不装都会DFU的。可以联机 。

网友D:
查复位1.8v没有的吧我也碰到二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复位1.8v没有的吧我也碰到二块,

是的 电源发出电压了但是另一头没有 ,上拉电阻换了也不行,应该是CPU挂了,U2和显示背光IC都摘了也不行,奇怪的是组值正常。

网友:
不搞u2?zzzz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
可能u问题啊

网友:
触发50还是待机50呢??????

网友:
大部分感觉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E:
进水            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            的吗                                                    ,

                          嗯呢 是进水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  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电流50mA左右,量下CPU复位电压1.8V
量下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哪里有问题查哪里拆哪里,U留到最后
拆 ...

                         谢谢你的方法

网友:
I2C和各路供电查一下,一般都是I2C先关的芯片

网友:
查一下USB芯片是不是损坏,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就是cpu的问题了,但是cpu是不会轻易就坏掉的

网友:
主要是查一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定电流50mA左右,量下CPU复位电压1.8V
量下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哪里有问题查哪里拆哪里,U留到最后
拆 ...

碰到过1.8V 变0.5的  没什么思路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1.8V 变0.5的  没什么思路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重点查复位电压是主电源本身发出的低,还是被线路中间的元件损耗,或被usb管理或显示电源拉低。主电源已经换过,剩下也就usb管理和显示电源了,i2c总线测试点电压也偏低就先拆显示电源,拆下后可以先不装显示电源也照样可以跑电流看看。基本当这两个芯片也换过后,复位电压仍旧偏低,cpu本身拉低这个电压了,赌最后一把,硬盘边上3v供电接个几K的电阻上拉,这样还拉不上去,cpu挂了

网友:
重新做U试试,应该是可以的^6666666

网友:
重新做U试试,应该是可以的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复位电压是主电源本身发出的低,还是被线路中间的元件损耗,或被usb管理或显示电源拉低。主电源已 ...

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总是只查i2c0去了, 其实有时候i2c1相关的电路也会,但是i2c1测试点在sim卡底座下面  所以只能拆ic来测。

网友:
cpu爆有可能没?我的机器也是这样,吹黑触摸和显示ic吹的,换了u2,充电ic,黑触摸,显示触摸供电ic,还差一个灯控没换,再不行就是cpu爆锡了吧?i2c电压正常,cpu复位电压0.9v(万用表测的)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白学习中

网友:
如果是I2C总线的问题大家都是怎么修的,把所有连接I2C总线的IC都换一遍吗?

网友:
把复位上拉电阻改成100或200欧姆的,

网友:
电流50mA左右,量下CPU复位电压1.8V 量下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哪里有问题查哪里拆哪里,U留到最后 拆掉硬盘,电流可跑到50,有些是可以自动DFU的,除非U有问题或I2C总线相连芯片故障才没反应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技术正很好哦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