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维修技嘉GA-H61M-DS2 r1.2开机风扇反复启停

楼主(2018-01-07):
上电直接测试各大供电,当测到VCC1.8 pch电压的时候2.5v,发现不对,正常的是1.8v,直接图纸是个线性电压,358控制的,2个电阻分压2.5v的,R220和R221组成,3K和8.2K,拆下电阻测试法线上拉的电阻变小了600欧姆左右。直接干掉一路跑天黑。

网友:
这个1.8伏,是桥总线供电,这个是这个板的通病点。

网友:
明明修的是VCC1_8_PCH,却说VCCSA,容易误导人

网友:
技术很牛,发贴值得我们学习,谢谢,支持你,顶一个

网友:
技嘉H61 PLL电压1.8v不正常也是个通病了,这种板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我以为我眼精花了。。sa供电。。。

网友:
我的是2.2版本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借鉴楼主这个教程。

网友:
这个1.8伏,是桥总线供电,这个是这个板的通病点

网友:
主楼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和资料,对我们刚入门的小白帮助很

网友:
后面的DS2的很好修的,h61m-s1今年都没有修好过一块。。。。。

网友:
通病不少,学习了,真是学无止境。

网友:
明明修的是VCC1_8_PCH,却说VCCSA,容易误导人, 正解,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VCCSA.

网友:
修好了就行只是形容的不是很正确……。

网友:
我这个板也是反复重启,找了很久的VCCSA都没有找到啊,我直接拆了看下

网友:
  VCCSA电压应该在0.85v-0.95v之间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也是反复启动掉电。巡航循环往复

网友:
VCCSA不可能2.5他是1.05过去的   冲天也1.05最高

网友:
不管怎么修,修好就能收钱